小鸭洗衣机一直进水不洗涤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佬相助。

楼主(2019-12-14):
小鸭XQB53-683G,一直进水,设定好不洗涤,脱水可以转,拔下水位可以转两下报错1E,吹着水位开关的水管可以洗涤,是进水阀的问题吗。

网友A:
看看导压管漏没有,外桶集气嘴堵没有

网友B:
故障很明显了..要相信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导压管漏没有,外桶集气嘴堵没有

多谢回复,导压管没有漏气,吹气的时候水位传感器可以听到动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很明显了..要相信自己

多谢指教,明换个进水阀试试,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明换个进水阀试试,谢谢。

进水阀好冤枉..能进水基本没进水阀什么事..问题在板或者水位..

网友C:
洗衣机应该感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水阀好冤枉..能进水基本没进水阀什么事..问题在板或者水位..

一直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衣机应该感冒了。。。

   他还会感冒

网友:
中国有多少家电维修师傅?  每天在家电维修论坛上面随便玩玩,问问  就去修自己家里的家电又有多少呢?说不定就是我的邻居问了,而今天又是自己“犯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