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金松洗衣机E6是什么故障代码

楼主(2019-12-15):
换板后开电源键几秒就显示E6。门开关正常,按理应该是水位器故障。用的两脚水位器,换个新的一样。
原来是通电一会就灭,后来开不了机。是板子不匹配吗

网友:
E6   水位传感器故障,跟水位相关的都要查,不仅仅是传感器

网友:
连接线,插线端

网友:
再不行就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