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撕耳朵大餐来啦:四川长虹液晶电视LED58C3000id灰屏完美修复

楼主(2019-12-15):
今天收进来一台58寸长虹液晶电视LED58C3000ID
奇美58寸液晶模组

灰屏显示,声音正常。由于平时积累过不少液晶知识,直接拆开测量逻辑板工作电压,VGH=0 VGL=0   VCC=12V ,芯片无发热烫手现象, 逻辑板有2条排线接了液晶2个边板。
拆一边再说,关机拆了左边,靠! 屏幕有变化了,一半显示一半白,再换另一边排线,原故障现象。分析是屏左边Y轴或边板出问题了。 边板上跑线路,无短路。只好断了左边的VGH供电,装好排线, 全屏显示了。
只是左边拖尾发暗。 听说奇美屏32寸以上两边都有对称的耳朵(TAB),开撕。 小心翼翼拆开屏大框,不要拿出液晶玻璃, 用卡片插入屏左边中间缝隙。 再用手指顶住。看到左边6个耳朵,一个个撕,撕一个开机看一下:
暗区亮一横向区域,基本上撕哪个,哪个管辖区域就好了。 全撕了显示就正常。
但出现了2根很细的亮线在中部,左边仔细看明显点,右边看不出。估计是大屏Y轴设计的原因,与其报废,只好这样了,不像液晶损坏的一线屏,大部分用户还是能接受的,扣屏装机。哈哈, 屏效果还不错,播放大片,放几张修复烤鸡图给大家看看:
空姐漂亮不?   附带警告说明: 撕耳朵只能用于32寸以上,两边有对称的耳朵才可能成功的。 撕只一边有耳朵的,撕错边,撕32寸以下的都会报废液晶,失败告终。岳阳易

生活不易,感觉有用赞赏一下吧,鼓励也是动力

网友A:
你这个不能算  完美修复  应急修理,凑合修理!
完美修复,更换COF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能算  完美修复  应急修理,凑合修理!
完美修复,更换COF才是

亲们! 压屏机十多万一台,修复液晶收费也很高,何况很多二级城市下都没有,运输不便,对广大百姓能做到这样低成本修复电视就很知足了,不完美算是完美吧。 TAB 与 COF不同,COF是液晶连接边板的带芯片的排,TAB是液晶处理信号的耳朵单元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完美

网友:
很不错,已经很完美了!!!

网友:
撕耳朵又现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