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制热低压压力有什么标准?

楼主(2019-12-15):
空调制热高压压力了解了,但低压压力有没有标准,随环境温度变化,学习理论想学习,求各位师傅教点谢谢!

网友:
洗澡睡觉

网友:
从吸热和放热的效率来说,不管是制冷还是制热高压是越高越好低压是越低越好。

网友:
高压和低压都是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的,既然高压明白了,低压也就明白了,不明白低压说明你还是不明白高压感觉怎么是绕口令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让我学习了!!!

网友:
同一系统的两台空调,高低压差大的那台空调一定比高低压差小的那台空调制冷制热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