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两门冰箱

楼主(2019-12-15):
显示屏早就坏了控制不了,冰箱说是刚坏的,去检查一下压缩机供电正常,阻值正常,就是插电压机不工作也不热,找电容没找到,不知道什么情况,是不是被上一个师傅拆走了呀,冰箱没动手修过,小白一个!

楼主:
感觉是压机坏,又不是很确定,表测传感器两组都是无限大,开机把传感器插头机器报警,插上就好了!控制板蓝线两根并线,板上写零线,测为火线,本来就是新手,搞得我好乱

楼主:
拔下来压机插头一路到控制板也没发现这个3.5μF电容在哪,

网友A:
有些冰箱不用电容的   你还是叫个靠谱的师傅去修吧    别太在乎钱也别老说网上网上什么的   更别说着配件网上才卖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冰箱不用电容的   你还是叫个靠谱的师傅去修吧    别太在乎钱也别老说网上网上什么的   更别说着配件网 ...

我就是维修的呀,只不过以前光看不练,现在自己出来接活干得练练啊!

网友B:
压缩机有电说明压缩机有问题。

网友C:
表测传感器无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测传感器无限大????

是的,传感器黑白两组线都是无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机有电说明压缩机有问题。

当时就量了下压机三孔插头两口有电,没仔细检查是不是启动运行,走后感觉线路好像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是压机坏,又不是很确定,表测传感器两组都是无限大,开机把传感器插头机器报警,插上就好了!控制板蓝 ...

你要是医生的话, 敢找你看病的一定不多。

因为您 什么都不敢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