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滚筒洗衣机换主板 AKO 753511-02 BSH 9000681506怎么调程序

楼主(2019-12-15):
西门子换主板 AKO 753511-02  BSH  9000681506怎么调程序

网友:
卖家不是会发给你啊?

网友:
我上次是直接安装就可以用阿

网友A:
型号发过来我查看后把自检步骤发给你

网友:
洗衣机型号发过来

网友:
程序不用调!换板还存在故障说明不是板问题

网友:
西门子产品不要过度依赖机器自检,凭直觉吧,产地不同,有些需要全部负载才能正常运行,全部接好在试机!

网友:
换了主板之后是什么状况?有无故障代码E67或者E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发过来我查看后把自检步骤发给你

你好洗衣机型号xqg56-10m368  现在是单脱水显示是洗衣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