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信led48k370,有背光,无声音无图像

楼主(2019-12-15):
海信led48k370,有背光,无声音无图像,按待机可以灭背光,屏幕有亮光,屏幕亮度分四个区域,求鉴定是屏幕问题么,这个机器是差不多一年没开了的

网友:
楼主拆开看看吧!! 可能是屏幕问题

网友:
遥控能起作用电源和主板应该基本正常,拆开看看逻辑板上电没有?

网友:
上一板砖完全解决。

网友:
屏坏了没的修

网友:
这是常说的灰屏,楼主可按灰屏的维修步骤检修

网友:
屏供电电压多少,,

网友:
  屏坏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两个原因,一是数据丢失主板识别不了屏换个存储器就好,二是逻缉板坏,如果是分体的逻缉板也可以换,一体的就直接扔了.

网友:
tv160 或者修机王试试就知道什么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