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音响的奇葩故障

楼主(2019-12-16):
请教各位前辈,本人有一台丽杨NE-280K蓝牙音响,已用三年,最近出现一个奇葩毛病,就是打开电源开关后开始没有任何反应,必须等10到20分钟后才能正常使用,一旦可以用了,与好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而且电池的续航时间也没有明显降低。每次使用都这样,插上充电器也不管用,必须要等到一二十分钟甚至更长一点。送多个维修点都查不出问题,也找不到厂家的售后,只好在此广发英雄帖,请各位前辈会诊一下。

网友:
检查正常与不正常是的关键差数比较分析,才好判断啊,测试数据在哪里

网友:
电源管理模块性能不良。测量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开机时,用电吹风吹电路板,看看会不会着机快一点。估计是电容漏电引起多一点,排查一下。

网友:
可能是机子软件问题呢

网友(2020-01-16):
我怀疑是供电部分的电容问题,可以测量一下看哪个不正常的,还有可能是某个元件虚焊了

网友:
好像是充电供电芯片问题

网友:
是否电源问题就容易判断了,去掉原机电源接上维修专用电源-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知道 ,是蓝牙模块坏了,功放没坏 。蓝牙模块是贴片 某个电阻阻值变大了 ,冷机阻值过大,电流不够,模块内部无法工作,随着通电时间加长,温度逐渐提高,阻值变小,音量逐渐正常了 ,电容漏电是越热越漏,所以不是电容问题,而且,一般音箱只有降压电路,没有稳压调整,一般不会有问题,何况锂电的低电压 ,所以也不是电源问题,锁定蓝牙模块及其周边,如果周边查不出,就是蓝牙解码器芯片坏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