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不启动,故障保护

楼主(2019-12-31):
一创维21D88AA机子,机芯为5800-A3P601,故障为开机吱吱响,一秒后保护,再过几秒后又启动吱吱响再停机保护,如此循环,查110伏正常,+B虑波电容拆下量正常,逆程电容,校正电容,上下阻尼,等等全部拆下量过没问题,高压包,行管代换过,行驱动管及变压器拆下量没问题,行激励启动时0.4,保护后为0.9,大块供电基本正常,36脚EHT为电压过高保护脚,在启动时电压在1.7至4.5伏波动,这个脚一直通到高压包ABL脚,把相关元件在线测了一下没发现明显问题,拨下尾板或偏转,故障依旧,对了,这个电视最早是主电压过高达到145伏,导致场管烧坏,修复后高压帽打火,然后才导致现在的情况,搞的头大了,各位老板帮我把把脉吧,谢谢。

网友A:
拿下高压线并妥善绝缘放置,开机试一下。

测一下行电流。

网友B:
这种电源好象是分立电源  先代换下电源部分二个47UF/50V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好象是分立电源  先代换下电源部分二个47UF/50V的电容

那两个电容前面已经换过了,因为电压偏高达到145伏,换后都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下高压线并妥善绝缘放置,开机试一下。

拿下高压线不敢试,把电流表串入+B回路测了下电流最大有1.2A的样子,然后就会保护,过个几秒后又重复启动,好像哪里有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下高压线不敢试,把电流表串入+B回路测了下电流最大有1.2A的样子,然后就会保护,过个几秒后又重复启动 ...

    有什么不敢试的?高压帽架空10公分内无导体,放心大胆的开机。还不放心就把高压线放干燥的玻璃瓶里总可以了吧!

    就是怀疑有高压短路或次级负载短路,把聚焦线也拿下来。高压包次级各整流二极管要检查一下。

网友:
查下场供电二极管和限流电阻有没有损坏,还有视放供电二极管,另外提醒下场块与散热片间的云母片别忘装

网友:
估计是因前电压过高导致显像管挂了,显像管内出现蓝火了。

网友:
显像管坏了的可能性大,楼上说的对,拔下高压帽试机看还保护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