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修机大师,指导!先谢过了!

楼主(2020-01-02):
HP1018打印机故障:第一张没打印完另一张就进去了,结果打印页完成后,后面的一页(空白)卡在机器里。
如何解决?

1人赞赏

网友:
拆开右边的外壳,看看角落的地方有没有一个小继电器,或者听听正常机器的声音,对比一下就知道了。祝好运!

楼主:
拆解、检查结果:离合器上有个海绵烂了,导致离合器不能分开。
谢谢!

网友:
对,问题解决就好!

网友:
继电器没卡主

网友(2020-04-18):
继电器海绵老化,惠普机器的通病

网友(2020-12-19):
离合器的海棉老化清理干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