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w开关电源输出26v7.5A无直流电压输出

楼主(2020-01-06):
200w开关电源输出26v7.5A烧坏了,检查发现进线220v保险烧坏,22nm60n场效应管和取样电阻烧坏都更换,通电还是电压输出,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通电还是电压输出?什么意思?是有电压输出,还是无电压输出?

网友:
楼上问的对。

网友:
楼主在考大家,我也没看懂

网友:
写好帖子,自己读一遍是否通顺,

网友:
看不懂想表达什么

网友:
一定是无电压输出  有就不求助了对吧

网友:
语句都没搞醒和,纳闷搞维修哦............

网友:
重修一下国语再发贴

楼主:
不好意思那大家没看懂意思,应该是功率是26V/7.5A开关电源无电压输出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