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个60伏20安的充电器

楼主(2020-01-08):
现在生意谈,上午帮人安装纳米智能黑板,下午修了一个充电器,我修过很多充电器,第一次修理由可控硅控制输出电压的,一般的充电器的输出负极都是统过一个0.15欧姆的电阻接地,这个充电器的负极是接可控硅再串0.15电阻到地。这个电路的好处是电充满了就0输出。不会出现过冲,即使插错电瓶正负极也没有任何影响。经查可控硅坏了,换后修复成功。很遗憾没有见过这样的 电路图,如果那位大师有的话,大家分享一下,也能更好理解我的修理。

网友A:
20A???
1200W的充电器?不是开关电源的就有。工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A???
1200W的充电器?不是开关电源的就有。工频的吧?

充电器上标注的是60伏20安,实际是给60伏20安的电瓶充电的。

网友:
就是2A的充电器。吓得我

网友:
充电电流只有2.5--2.9A。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电器上标注的是60伏20安,实际是给60伏20安的电瓶充电的。

给20AH电池充电,不代表充电器就是20A的,而且那个好像不是可控硅吧,应该是场效应管

网友:
照片都没有,这发的是什么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20AH电池充电,不代表充电器就是20A的,而且那个好像不是可控硅吧,应该是场效应管 ...

看样子你是没有见过这种电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20AH电池充电,不代表充电器就是20A的,而且那个好像不是可控硅吧,应该是场效应管 ...

给你科普一下:BT151是什么管?如何代替?

网友:
大师就一个防反接充电器这类玩意打有姥姥那年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