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电烙铁简单改造了一下!~

楼主(2020-01-08):
一般焊接小原件我常用30W的电烙铁,无奈烙铁头经常被烧死,不能上锡。因为有点电子基础,故想了一下,就把220V交流变为100V直流电供烙铁等待使用,这样一来烙铁头即不容易被烧死,还能节电。何乐不为?然后说干就干,动手制作了一个转换开关,并接上一个IN4007二极管就大功告成了。大家请看图片

2挡烙铁成品

2挡烙铁成品

改装的电路图

改装的电路图

网友:
一个电褥子开关用了十几年,后来用台灯调光器。

网友:
简单可靠

网友A:
不用单刀双掷,用一个单刀单掷开关就行

网友:
这样的改造刚入行时都改过多支,确实可降低电压少烧死烙铁头。

网友:
不如挂个微动开关在烙铁架上,烙铁一上架自动降温

网友:
还是建议用936烙铁,可以用可控硅调压

网友:
还是恒温烙铁好用,早就不用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单刀双掷,用一个单刀单掷开关就行

是这样的,开关和二极 管并联,开关断开就串入二极管,半波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