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富士宝电磁炉,功能键乱跳

楼主(2020-01-09):
富士宝IH-P200电磁炉 ,面板功能键乱跳,怎么处?

网友A:
拿去维修部,给钱师傅!让师用仪器吓唬电磁炉,就会好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去维修部,给钱师傅!让师用仪器吓唬电磁炉,就会好的啦。

我有三把电烙铁,五块万用表,吓唬吓唬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离变压器供电,
探键控脉冲波形。
电磁炉是热底盘,

用上隔离变压器,漏电保护器还起作用么?

网友C:
都这么搞的话,都这么来讨论的话,咱们离失业不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这么搞的话,都这么来讨论的话,咱们离失业不远了。

现在都是半失业状态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三把电烙铁,五块万用表,吓唬吓唬它?

你的仪器是摆设的仪器,师傅的是有技术的仪器。只有用有技术的仪器才能吓唬住电磁炉,才会乖乖的不乱跳功能!
要不?你试用下你那摆设的仪拆开电磁炉吓唬点技术数据上来。让我等看下你吓着电磁炉还是给电磁炉唬回来。

注意整板带电的,别说没给吓着电磁炉倒给电老虎唬到,你连隔离与漏保都没搞清,小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仪器是摆设的仪器,师傅的是有技术的仪器。只有用有技术的仪器才能吓唬住电磁炉,才会乖乖的不乱跳功 ...

等会找出我那双耐压10KV的翻毛皮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这么搞的话,都这么来讨论的话,咱们离失业不远了。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好文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