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帮我看一下这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0-01-10):
搞什么帮我看一下这个机是哪里坏了?

网友:
几个帖子都是凭一两张图片让人帮你猜,自己查了哪里,把检查检测的数据写上来。

网友:
3LCD投影有一片坏了

楼主:
字体有顺有反

网友:
是原故障?还是拆过后出现的现象?看上去有一片LCD投影左右反了,拆过的要考虑是不是哪片镜片装反了,是原故障那就麻烦了。

网友:
三片液晶都换了  这个好久的机子 液晶片都老化了

网友:
尾板三色电路有问题,换管座,在看看消磁电阻。

楼主:
拆过之后就这样

网友:
可能是你坏了 大脑都不会思考了 都靠下面一些所谓的专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