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lv-7370投影指示灯不亮,不开机。求高手

楼主(2020-01-11):
电源没有问题试过,主板的问题,3.3V有不知何故障,请教高手。

网友:
故障报警灯有亮的吗?

楼主:
全部都不亮,电源电压全部正常。

楼主:
这是主板图片

网友:
换块主板就行啦。

网友:
电压有,灯不亮,主程序和主控IC重点查

网友:
检查下各种盖子的开关有无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