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对管功放机静态电流左声道3mv多右声道只有0mv

楼主(2020-01-12):
十对管的那种功放,左声道能测到3mv多静态电流,右声道只有0mv 。这是正常的吗?管子是1047 817对管。功放有4个可调电阻,一声道两个,一个调静态,另一个是调什么的?我是刚接触功放维修的菜鸟,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傅,谢谢了。

网友A:
静态电流?电流用mV符号?你是测中点吧?那个是叫中点电位!测出的叫中点电压!电压用V的符号!
你板上的微调大部分机子来说,一个调静态电流(决定功放的输出音色、当然只能有点改善而已。)另一个是调中点电位的。两者会互为影响(调节的时候。)。

网友:
你说的不是静态电流,你说的是中点电压

楼主:
测静态电流不是测接功放管那个电阻吗?中点电压在喇叭输出口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电流?电流用mV符号?你是测中点吧?那个是叫中点电位!测出的叫中点电压!电压用V的符号!
你板上的微 ...

师傅,静态电流一般调多少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静态电流一般调多少比较好

是我理解错你的贴子意思了。见谅。
你是偷懒测发射极电阻上的电压倒推电流。如果一次都在贴子上写出就没误会啦。
功放机末级静态电流值
不同的设计有不同的电流。用料不同也不同的电流。得自己掌握。理论上电流越大越近甲类,声音也越好。但静态时的发热就不是一班的啦。十多对管也得看推动级的管呀,山寨那种还5401/5501做推动级的你调也无用。

网友B:
问楼主一下:左声道的电压是3mv,你知道它的静态电流是多少呢?如果单声道是5对管的,假如单管静态电流是50ma,整机静态电流就起码1A以上了,发热量是惊人的啦,所以这种机单管静态电流在20ma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楼主一下:左声道的电压是3mv,你知道它的静态电流是多少呢?如果单声道是5对管的,假如单管静态电流是50 ...

嗯,谢谢

楼主:
各位师傅,静态电流有多少种方法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静态电流有多少种方法测量?

别说我得罪你!你静态电流都不清楚如何测算,更不要去维修这台10管功放了,免得造成更大的损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