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束灯通电,但是不运作是什么原因,请求大神

楼主(2020-01-12):
在线等一下

网友:
是激光束打向天的那种还是商铺打在门前有字的那种?还是舞台转色灯的?
图都没一个咱估?

楼主:
舞台光束灯200

网友:
通电不等于正常,有呼吸不一定能干活

网友:
楼上的高手

网友(2020-02-11):
这个太好检查了 先测一下x y 驱动板的电压 就知道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