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苏泊尔电磁炉电源指示灯亮着风扇不转

楼主(2020-01-13):
一台苏泊尔电磁炉用的好好的,收拾干净用袋子装起来挂墙上,过了一段时间,钉子掉了,电磁炉掉下来砸地上了,外壳裂开,通电一瞬间,显示屏指示灯都有亮一下,剩下电源指示灯亮着,其他指示灯显示屏都不亮了,风扇也不转,拆开检查没发现哪里问题,5V、18V都有,风扇插座电压没有,插座一段链接一个三极管与18V链接,发现有点滋滋声,不知道哪里问题了?各位大师指点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
要换新的节奏了

网友:
看看电路板有没有裂纹,元件引脚是否有开焊。

网友:
风扇有一个脚接三极管,这个三极管没有驱动,不导通风扇插头就量不到电压。

网友:
线路板走线有断裂,仔细查看。

网友:
摔坏了,接触不良。

网友:
在待机状态,风扇怎么可能转,显示板功能灯及数码管当然不亮。查控制面板上开机启动电路铜箔是否有断裂。

网友:
可以拿到收购站分类后回炉,再造个电磁炉出来

网友:
首先坏的是瓷板吧,其次是塑料壳,先把这两大件换了,然后才有可能考虑修板,否则就算电路板正常,难不成不要外壳,支三个桩放线盘,手拿着锅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