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相(380V)焊机能改单相的吗?

楼主(2020-01-14):
废旧中收到一台三相(380V)焊机,求师傅门,能改单相(220V)焊机吗.

网友:
能改。(后面的是凑字数的)

网友:
啥样的焊机要说明白,是电抗式的焊机,还是逆变式的?

楼主:
逆变式直流弧焊机ZX7-400   安徽生产

网友:
能改可以改成220v380v都能用的,

网友:
倍压整流你可懂?
洼意散热的风扇是何压,

网友:
那就是三项380的改单项220的,去掉缺相保护那个功能应该直接就可以用了

网友:
找个专业人士帮你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逆变式直流弧焊机ZX7-400   安徽生产

安徽的!不会是易特流吧?不想减小焊接电流就修改电源220压陪成530V(辅助电源要注意一下!)
再一个就是网上有双电源的板。

网友(2020-10-28):
改个电源板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