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机叫”飞利浦电动牙刷自动启动修复

楼主(2020-01-14):
本人使用飞利浦电动牙刷已二年,近日出现怪象,常常会自动启动,虽能手动关闭,但半夜里折腾你几下,谁也不能忍受,估计是受湿了,放在太  阳底下暴晒用电吹风吹,故障不能排除,近日得空,决定拆开一探究竟,果不其然,里面积水确实多,先用棉球吸去线路板和圆筒壁的水珠,然后用吹风吹干,完好如初

注意底板和外筒三角标记对准

注意底板和外筒三角标记对准

擦干后用电吹风吹干

擦干后用电吹风吹干

楼主:
第一次没有发好,见谅

网友:
这个要好好学习……因为我自己用的也是这个。

网友:
厉害,刷牙都这么牛

网友:
这款牙刷做工紧凑,可是防水做得不太理想,修过进水把主芯片烧坏的

网友:
我的也是用电动的,后面坏了,不通电扔了,就是拆不开,忘了要暴力拆开,下次就知道怎么拆了

网友:
请道士做法,就好了!

网友(2020-09-09):
一年要换一下防水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