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冷冻油需要加多少

楼主(2020-01-14):
  一台八匹冷库机器 用户自行拆的  氟都没收 直接暴力拆卸 拆下来放了两年 现在给安装好了 想给冷冻油换了  不知道需要加多少 内机是风冷的  从内机到外机 机组  用的R22制冷剂

网友:
什么型式的压缩机?一般较大以上功率的压缩机都有视油镜,正常油位在视油镜的中心线。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

网友:
暴力拆卸,系统裸露未做封口处理的,建议氮气吹扫,换油后再安装调试。

网友(2020-03-02):
先加油开机,然后机组稳定后,开机稳定运行过程中再次观察油镜中油位1/2-2/3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