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美的微波炉 不通电故障

楼主(2020-01-14):
客户送来一台美的微波炉故障插电没任何反应 。拆机发现保险爆了。。肯定有短路地方 。发现里面写有电话号码修过的机器。。报价150客户竟然接受了 。。这世道几百块钱的电器150也不嫌贵 。。。几千的电视 300都嫌贵  郁闷 。。。 打发客户走。

忙完手头的活 坐下来修这个微波炉。这个微波炉没有高压保险。只有一个进线的保险。。炸保险一般是门开关三脚开关或者变压器。高压电容,等等
发现门开关的三个微动开关都是2脚的没有三角的,一一测试都是好的。拔下变压器初级一个脚,,保险处串连一个灯泡插电屏幕点亮。换保险发现上个维修的换了一个10A的保险,,原机应该是8A的。。找了一个8A的保险换上 ,取下灯泡通电LED屏亮了。。插上变压器初级拔下的那个线。通电LED屏点亮。。按加热键瞬间保险爆了。。看来还是有短路,应该在高压部分 。。拆下高压电容和高压二极管,没指针表不知道高压二极管是否损坏,,测量电容1.05UF的电容一点容量没了。。手头刚好备了一个1UF的测量实际是0.86UF  安装上  换了一个8A保险 通电加热,,哈哈这次不爆保险了。。关机 放进去半碗水 加热一分钟    水热了  ,应该搞定了 装机,明天通知客户取货。。。不足之处请指点 。。

网友:
小问题多练练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经验。

网友:
电容误差超了

网友:
发便宜怪了不是?这样的事情岂不是多多益善?

网友:
上一个就没有发现高压电容故障?

网友:
谢谢分享,高压电容漏电不好检测

网友:
有好多是电容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