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直冷冰箱冬天温度应该调到几档

楼主(2020-01-14):
海尔直冷冰箱冬天温度应该调到几档,数字是0到7档。调低不起动,调高了全是冰;另外没有冬季开关。

网友:
说明书上有仔细找找

网友:
不要急,用4把·

网友:
最好拍个冰箱上图纸看一下,机器冬天到底怎么工作的。才能有数,有可能冰箱存在问题。

网友:
天热调至3~4档,天冷调至5~6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