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西门子微波炉HF15M241W维修 AG(M)XEELR-POWER微波炉电脑板

楼主(2020-01-14):
西门子微波炉HF15M241W维修
AG(M)XEELR-POWER微波炉电脑板器件有烧坏
请问有电路图吗?

楼主:
AG(M)XEELR-POWER微波炉电脑板器件有烧坏
请问有电路图吗?

网友:
请师傅修吧!

网友:
烧坏就换。

网友(2020-04-28):
微波炉里的电脑版部分电源一般都是独立单元,外购的配置,坏了不用修,直接用相近的电源换上就行;本人前几天就遇到一个,格兰仕大平板按键式的,开机无反应;检查,保险等都是好的,电脑版电源5V、18V均无输出,判断电源单元损坏;电源板是一个焊接在主板上的小板子,拆下来,用一个原用于卫星接收机的电源板装上,开机恢复工作;原用于卫星接收机的电源板输出电压偏低,微波炉面板显示字符偏暗,两组电压分别是3.5V、15V,找到电源板上431的1、2脚,并上一个1.5K电阻,电压分别上升到5V、18V,完全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