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脑故障,开始无法开机,然后开机后花屏

楼主(2020-01-14):
家里的老电脑,技嘉P55-U3DL主板,I5,750CPU,AMD HD4800系列显卡,金士顿内存,1条2G,1条4G。之前一直正常工作,近期开机时主板上三个灯常亮,有蜂鸣声。把内存金手指清洁重新安装,莫名就好了,可以开机,一切正常。过几天后来开机主板灯全亮又灭,CPU风扇转下就停,重复这样。再后来,又可以开机了,重新安装系统后进入系统就蓝屏,然后再开机就花屏,字母都看不清楚。偶尔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可以进安全模式,屏幕有白色竖条,但是字可以看清楚。进入安全模式显卡驱动无法安装,显示安装失败。请教诸位大佬,什么部件有问题造成这样的现象?谢谢!

楼主:
蓝屏图片

楼主:
开机时拍的视频。

楼主:
开始不能开机,把bios 电池也换了。后来可以开机,但是花屏了。

网友:
显卡及驱动

网友:
内存条坏了也会花屏,显卡坏了也会花屏, 区分方法就是,把内存条只插一根来 分别测试内存条, 如果主板 有集成显卡,可以把独立显卡拔了,用集显试试,没有集显的主板,换其他的显卡来测试。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感觉是内存条有一个性能不良的,造成的不开机和花屏。

楼主:
楼上说的对,4g内存有问题,金手指掉了几个,只剩一个2g的了

楼主:
等找根内存和显卡再试试看,感谢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问题,供给显卡的电源不稳定造成花屏。今天又有一次开机是好的,重启又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