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九阳电磁炉间断加热

楼主(2020-01-15):
客户拿来说正常时候没断电提锅后就出现间断加热,试机故障如客户所述。拆机主板两面还是挺新。开始几个大电阻测完都正常,测线圈盘热敏120k左右,测igbt管下热敏发现只有10k(因为之前修过电磁炉这两个热敏都是100k左右)怀疑它有问题直接换掉试机故障依旧。
  再次打主板,看时候发现可调103生锈如图,拆除更换103后试机把电流调至8a左右。装机烧水十几分钟正常,交给客户。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发财

网友:
可调电阻器最爱捣蛋。

网友:
间歇加热  可调是必查之一

网友:
谢谢分享!可调电阻常产生故障,如是自己的可将该普通可调电阻换成质量更好的。

网友:
谢谢分享故障原因!!

网友A:
把可调的更换成固定的

网友:
谢谢分享,可调电阻调好后可以用蜡封一下,延长寿命

网友:
感温没给换回原来的??

网友:
谢谢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可调的更换成固定的

一劳永逸

网友:
电子爱好者默默地路过。

咱不抢生意的。

网友:
这个10K应该是好的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发财!

网友:
    igbt下的热敏测得10K;可能楼主试机有温度的所以阻值减小;应该没有坏掉;谢谢分享!

网友:
电磁炉间歇性加热多是这个捣蛋鬼在作妖。

网友:
间歇加热就是调功率可变电阻的问题多

网友:
igbt下面的热敏电阻有的测量是10k是正常的,间隙加热一定要查可调电阻,把它换成固定电阻最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