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MFC-1816打印机维修

楼主(2020-01-16):
一台兄弟MFC-1816打印机,故障现象,扫描可以,不能打印,显示“错误02,请关闭电源,然后重新打开。”
经网上查寻,可能是下图几种问题。
检查插件,未发现检查不良现。
开机检测电机电压,在主板插件处都无电压波动现象。所以分析不太可能是电机小板的问题,应该是主板问题。
在马家买了一块主板,更换正常工作。

网友:
  主板多少钱一块?谢谢分享。。。

网友A:
省时省力 换板工....速度的时代

网友B:
兄弟打印机主控板坏的太多,我修了几台也都是主板坏

网友:
会不会主板上的电机驱动电路上有个保险坏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打印机主控板坏的太多,我修了几台也都是主板坏

同意观点。我上台修的兄弟DCP-7055也是主板问题,USB不能识别,复印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时省力 换板工....速度的时代

能力有限,资料又不好找了,只能先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