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TCL液晶电视48C71升级卡死问题

楼主(2020-01-16):
原板是:V8-MS90108- LF1V005,开机卡LOGO。强刷了V8-MS90108-LF1V010版本,再安装普通升级程序时,安装一会就卡死了,现在关机再开机就自动进入安装升级包程序。见图片,请问这个问题怎样解决。

网友:
电视变砖计

网友:
成砖块了,原因有多种,换板省事。

网友:
不超过30分钟继续等,多数升级要20分钟左右。

网友:
换板比较可靠.可能是FLASH IC质量问题.

网友:
我也是在使用这个型号的电视,机器有点老,!G,8g的配置,刷个程序,应该很慢,要耐心点,
我用电信的机顶盒子,不用机器上的播放器~~,
.........  使用上还是满爽的~~48寸~led ~.

网友A:
只知道手机变砖有人能强刷后可用,电视不知道能不能强刷,是不是楼主性子太急,等了多久,楼上有师傅说等他30分钟,多等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手机变砖有人能强刷后可用,电视不知道能不能强刷,是不是楼主性子太急,等了多久,楼上有师傅说等他 ...

TCL电视D43A710刷机   V8-0MT0701-LF1V107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3263
(出处: 家电维修论坛)

这台刷机用了25分钟,中间还重启了3次,差点就放弃了。

网友:
想知道是变砖了还是时间不到。

网友:
保持10版本不要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