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长虹液晶电视55Q2F灯闪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20-01-16):
    一台长虹液晶电视55Q2F待机蓝灯正常,二次开机后蓝灯闪烁不开机。拆机检查,电源板型号为HQL55D-4SH,改机待机电路与其他机器不同,副电源输出电压为12V,与主电源的12V电压输出是连在一起的。待机时12V正常,二次开机后12V电压变为7.5V,看来是主电源没有输出了。摘下电源板单独维修,短路待机控制管后开机,测PFC电压为320V,PFC驱动为FAN7930C,测8脚供电15V正常,代换FAN7930C后PFC还是不工作,随后对驱动IC周围的原件进行检查,当焊下PFC电压检测电阻R8、R9(2M欧),测阻值正常再焊回去后开机,发现PFC为380V竟然工作做了,这才想到原来是电阻下面的红胶漏电惹的祸,随后对胶进行处理后,将电源板装回,整机恢复正常。
   联想到长虹的其他一些机型也是PFC检测电阻下面的红胶漏电导致PFC电压升高,这个机型却是PFC直接不工作。这也可能是改机型的一类通病,各位师傅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故障时,可以先检查下这里。

网友:
谢谢分享长虹通病

网友:
又遇发财胶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恭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