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力锅定时取消失灵怎么回事

楼主(2020-01-17):
电压力锅定时取消失灵怎么回事,操作不能用,希望高手告知,再次说声谢谢了。

网友:
要不就是坏了;还有几种机子取消一种是双击才能取消;还一种是按着不放;两种用了都不行就是坏了呗

楼主:
所有操作都失灵

网友:
控制板有漏电,具体什么漏电,要你自己查

网友:
百分之90的你拆掉数码管就能试出来;没有数码管的;你就换LED指示灯;前提是按键已经换过或者测过没问题

网友:
漏电!万勇彪查。

网友:
除了MCU损坏或供电基本三要素外,5#楼说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