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冰柜盘管失败

楼主(2020-01-17):
  还是上次那台海尔冷藏冷冻柜295升的,这是我修的第二台冰柜,第一台搞了一个星期才修好,这台结构不一样,压缩机靠近冷冻室,我现在盘管是先从冷冻室1/4圈穿到冷藏室1圈再回到冷冻室自从而下盘8圈,底部台阶那里出回气管到压缩机,毛细管用的是外径1.8mm的3米,估计内径0.8mm的,我第一台盘的是压缩机靠近冷藏室,先盘冷冻8圈再到冷藏2圈,冷藏出回气管到压缩机。现在问题来了,回气管结霜,放了好多制冷剂还是结霜,低压压力和高压压力已经很低了,4档冷冻降到-18度停机,冷藏-2.2度,冷凝器只是温热。请教制冷大佬们,是哪步没做好吗?盘管要改吗?快过年了用户急要,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没有改了,这个我是先冷冻再冷藏,冷藏回压缩机,你这个就是冷冻温度回压缩机,不过你这问题不大,就当是帮压缩机降温了,不然就是改管子。。。

网友B:
毛细管长了,170w的压缩机2米以内,可以毛细管从冷冻室进冷藏蒸发管,冷藏盘管四分之三圈,穿到冷冻室自上而下盘八圈。我一直这样盘,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改了,这个我是先冷冻再冷藏,冷藏回压缩机,你这个就是冷冻温度回压缩机,不过你这问题不大,就当是帮 ...

主要是回气管结霜会滴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毛细管长了,170w的压缩机2米以内,可以毛细管从冷冻室进冷藏蒸发管,冷藏盘管四分之三圈,穿到冷冻室自上 ...

我用的毛细管内径是0.8MM的,长度也不一样吧?

网友C:
制冷剂过多,放到回气管结露就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冷剂过多,放到回气管结露就才行

可是压力很低了

网友:
我盘冰柜,温控器感温管始终装在蒸发器的末端,而取蒸发器始端盘冷冻,末端盘保鲜,这样只能保证末端达到温度时.中端和始端肯定温度够。如果盘管中段抽出一段来盘保鲜,末端又回到冷冻,我没那样做过,那样会造成冷冻尾段管不用集霜.保鲜温度够停机了,
毛细管我从来都在80厘米到1.2米内,认意用,盘过多少冰柜从来没超过1.2米!都用最细那装毛细管!近两年都用两个到3个坏的温控器感温管连接就做一个冰柜毛细管,

网友:
用温控器感温管替代毛细管,第一次听说,下次有机会试试看,
如果能够在4挡-18度自动停机,说明基本上能够达到制冷要求,如果还想效果进一步,可以用铝箔纸将管路和铝板贴起来,这样冷交换更好。
单纯的回气管接霜,那好办,将毛细管和回气管做热交换,就是说两者用焊锡 焊起来,大概焊接30CM-40CM左右吧,然后再用黑色的热缩管外套,再接到压缩机回气口就可以了。这样做除非制冷剂偏多,合适的话,回气管基本上就没有接霜了,也不会滴水!

网友:
用原来的毛细管,省得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