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四通阀崩坏

楼主(2020-01-17):
算上原来的一共三个此处崩坏,哪个大神知道啥原因吗?

网友:
就是材料差了 现在的格力可是各种花样的漏氟 爆铜管

网友:
大概可能也许就是要换压缩机了。

网友:
第一次见。我还见过压缩机瓶身中间锈穿的

网友:
震动疲劳吧

网友:
震动大,此路管子多做个弯减震。

网友:
所谓好空调格力兆 掌握核心才会这样

网友:
美的变频空调压缩机低部锈蚀透的今年换了3个。

网友:
压缩机运行时震动的厉害吗,不是的话;哪三根管子的长短受力要一致,做阻尼减震

网友:
都是降低成本铜管太薄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