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缝纫机电源板热敏电阻求助

楼主(2020-01-17):
修一电动缝纫机无电源,坼开检查桥堆整流正极串一热敏电阻炸开,字迹看不清楚,只看见NTC后面-15字样,查资料应为负温度热敏电阻,但不知道具体阻值是多少,检查后面没有损坏的地方,应该就是这个热敏电阻的问题。求助大师告知该用多大阻值,谢谢支持 BA8L6SWBVSFY_W(TQP_UICQ.png

网友:
可以不用

网友:
直接去掉,不用也可以,

网友:
这个要求不高主要是用于软启动降低通电瞬间电流,可以不用也可以在两三百瓦的开关电源上拆一个。

网友:
14至17寸老式彩电组装机电路板上就有,或山寨户户通电源板上也有个,都可直代,这个很好找的。应急维修也可短接。

网友:
47D-15没有短接也可以

网友:
软启动用的

网友:
7楼回答正确

网友:
5至8欧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