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NT25M89出现黑色横纹

楼主(2020-01-18):
该机的图像出现黑色的横纹,场块已经换,视放电容10uF/250v也换过,故障依旧,什么情况?

网友:
检查300V电源滤波部分

网友:
拨下消磁线圈试试,或有外界干扰。

网友:
除了楼上所述,还要检查高压打火否。

网友:
用示波器检查电源、场震荡、激励、输出波形,可能会有收获。注意冷、热底板,最好有隔离变压器隔离。

网友:
什么情况还不简单,电视机坏了呗

楼主:
谢谢各位的高见

网友:
换行输出试试

网友:
检查场消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