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滚筒e21

楼主(2020-01-18):
修一台西门子滚筒显示e21.检查电脑板可控硅击穿更换后还是如此。发现电机碳刷接触面发黑用砂纸打磨后故障还是如此看那位师傅修过这个代码。网上搜的都对不上号

网友:
你应顺着可控硅击穿这个思路在找一下。

网友:
电脑板上是一个还是两个可控硅击穿,是控制什么的可控硅击穿。

网友:
应该不是可控硅损坏出现这个代码?

网友:
没找对路啊,直接更换主板不算了。

网友:
1检查排水泵;2检查过滤器是否阻塞;3检查排水管是否阻塞;4洗衣机进水太少;5洗衣机门未关好或损坏;6按开停键不放,再用功能旋钮接通电源把这几项检查完应该就可以找到毛病

网友A:
西门子家电进入我国以后,口碑可是直往下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家电进入我国以后,口碑可是直往下掉啊。

血统不纯了,哈哈

网友:
换电脑版

网友:
你的修好了吗,我这有一台IQ300碳刷磨完了,换了碳刷但不懂怎么消故障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