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电压力锅上盖如何拆卸?

楼主(2020-01-18):
盖子被锅内面团顶死开不了盖,有谁可以指导一下如何拆卸打开?

网友:
你这应该好打开吧!我遇到一次上盖和下面拧斜了卡住了 怎么都打不开最后退了

网友:
增加积分拍照片看看

网友:
不知具体什么情况,帮不了你,只能自己动脑筋想办法

网友:
把限压阀拿下来,用细东西捅进去泄压!然后,用筷子把锁死盖子的阀芯压下去,轻轻旋动锅盖上的旋钮直至打开!注意有些开锅把子在锅盖上方的,不要太用力,否则,把手拧碎了就更难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