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谁知道这是什么接头吗?

楼主(2020-01-18):
换了个10寸安卓导航,有一根线短了,在马云店找了几天都没找到,不是PH2.0,谁能告诉我型号?

网友:
专用接头,,卖安卓机的应该配的,我的买时候送的

网友A:
看着像2.54的吧。直接切线吧,焊锡热缩管不就行了,线错开割。

网友B:
中间截断再自行把线接长不就行了吗

网友C:
自己重新做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截断再自行把线接长不就行了吗

我想买一根一头公一头母的20cm长就行了。万一买不到,只有剪断加线焊接了,焊接线都买了。这是最后一步。现在面板还没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重新做线就可以了。

买不到接头,告诉我型号,在马云店直接搜索型号,不是PH2.0,是2.0间距,前面不知是什么字母。

网友D:
剪开,焊接,热锁管维修人员的基本功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2.54的吧。直接切线吧,焊锡热缩管不就行了,线错开割。

这是最后一招,线现已经买好了,12根线,有24个焊点,怕放不下去。现在想买有接头的线,一头公一头母,直接插就是了,能买到一个公头的也行,焊点12个。不知是什么型号?间距是ph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剪开,焊接,热锁管维修人员的基本功哟

这是最后一招,线现已经买好了,12根线,有24个焊点,怕放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