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己修复,创维32E360E不能二次开机

楼主(2020-01-19):
机芯8R59,二次开机,红灯灭后又亮,屏幕无变化,通过用8S16代换,正常点亮,是倒屏,没能进总线,后查修原板。
热风枪加热下1.2V电感也电容几秒,屏幕亮了,冷机十几分钟后,插电又不开机或要等会开机。
把两个直流DC-DC电感也电容100uF16V都换成220uF后试机,正常了!
己交用户!
这种DC-DC电路容易坏,不是芯片易坏,就是100uf滤波电容易坏!

网友:
也电容
是什么

网友:
不是很理解得过来

网友:
估计楼主应该是想打成“与”字的

网友:
修好就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的电容应该算是批次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