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创维42E500E液晶屏

楼主(2020-01-19):
创维42E500E逻辑板连接屏线进水还能处理吗?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这样的,只有压屏

网友:
换边板  压屏

楼主:
压屏我不会啊,谁会啊!

网友:
压屏机那么贵..液晶电视那么便宜..地球人都知道怎么选择了.

网友:
找个修屏的,

网友:
只有修屏的了

网友:
高端电视值得修,这机器就算了吧

网友:
直接买新的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