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教程] 请问师傅们 长虹Q2N内存太小了 能不能像手机一样换内存芯片

楼主(2020-01-19):
请问师傅们 长虹Q2N内存太小了  能不能像手机一样换内存芯片

网友A:
不用,只要在液晶电视USB接口插个U盘就行了!

楼主:
闪存也小 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只要在液晶电视USB接口插个U盘就行了!

根本不管用

网友:
2+8G,硬件不算低了。扩容没有合适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