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网络问题,请教

楼主(2020-01-20):
弱电箱到大厅电视位置,放了一根网线,大厅位置要用到的有,网络录像机,电信的网络机顶盒,加一个无线路由器,怎样设置最稳定?

网友A:
你意思,弱电箱到大厅电视位置就放了一根网线,这根网线现在想带3个东西,电信机顶盒,监控录像机,路由器,解决方法是把监控录像机网线拔出来,加个交换机插上,这样然路由器和录像机从交换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弱电箱到大厅电视位置就放了一根网线,这根网线现在想带3个东西,电信机顶盒,监控录像机,路由器 ...

经常有IP冲突,要不个别摄像头没信号,要不就是WIFI上不了网

网友:
路由器接线前要改IP地址的 不然会冲突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常有IP冲突,要不个别摄像头没信号,要不就是WIFI上不了网

你指定设备ip就能解决ip冲突的问题

网友:
你那个弱电箱到电视这里必须拉二根网线,因为电信盒子的信号线是一定要从光猫上接线的这个网口叫ⅰtⅴ口或者叫百兆口,另一根网线从光猫的千兆口接路由器的Wan口,网络录像机的网线接路由器的Lan口这样接线就行了

网友:
按楼上师傅的方法试试

网友:
首先把网线插到路由器上,再要设置路由器,进路由器管理ip地址,按提示操作就可以,然后把电视盒子,录像机连上就可以。

网友B:
楼主需要用单线复用大法

网友:
我个人看法,电信机顶盒有两种,最常见是从光猫那里有个itv接口连到机顶盒,还有一种光猫连接了路由器之后,LAN口连接也能看的那种,对于后者一条线就可以了,加个交换器,但是接路由器有讲究,此路由器网段设置必须与主路由不同才行,路由WAN口接交换器,至于摄像头,监控主机设置主路由里边同一网段的ip固定就行,对于前者机顶盒,只能用一线分用办法了,1236一组,4578另外一组,也有相关分线器卖,自己做也可以。

网友:
不知道你用几个摄像机,如果只是家庭使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宽带接入到弱电电箱,网线接在光猫的网络口(注意,一般光猫只有1和4口是网络口,2和3是电视口)客厅这端直接无线路由器,主要是方便手机等无线上网,注意网线要接在路由器的WNA接口,设备好IP后,将录像机和摄像机都接在路由器的其他口上,要求录像机和摄像机必须要在同一个网段,如果怕冲突,就将录像机和摄像机设置为固定IP,有的摄像机是无线的,也不影响使用,一般是将光猫和无线路由器的IP分开,因为光猫自带的IP段不支持多个用户同时使用,也没有专门的路由器处理容量大,这样就可以达到你的使用需求了!

网友:
如果摄像机的数量较多,可以加一个交换机接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需要用单线复用大法

单纯分两路是不明智的,会大大影响网速

网友:
应急方法,八芯网线分两组。一组网络盒子,一组监控网络路由器。

网友(2020-06-23):
网线分2,4芯走电信ITV,4芯走路由器,录像机用网线接路由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