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尔液晶电视LD32U3100背光一闪即灭声音正常

楼主(2020-01-20):
此机背光一闪即灭,声音正常,用机外灯条试机也是人如此,分析应该是背光电路自身保护,但不知具体检查哪里,请有经验的同行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那外接的测试灯条有问题吧?

网友A:
你不能搞几条全新的测试?别把自己绕进去

网友:
重点查灯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搞几条全新的测试?别把自己绕进去

已经怀疑背光电路了。已经绕进去了。

网友:
这种一体板背光电路,有些对灯条要求很高,更换灯条比原机少一二个或多一二个就会保护,外挂灯条试机,要选取与原机参数一致的,如果还保护,再考虑背光电路吧。

网友:
拆了屏再说,

网友:
检查灯条供电回路,一般是灯条不匹配引起保护。

网友:
换灯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