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碰到洗衣机电脑板晶振坏

楼主(2020-01-21):
   用户送修一台小天娥XQB50-2788CL洗衣机说是:“不通电”。
   检查初步判断电脑板故障,告知:修好在300-260元之间,同意!
   于是“开肠破肚”、测量得:瞬间输出有12V、5V电压,证明电源正常、只是没有起振,怀疑晶振不良,果断取下800三脚晶振、结果近似短路、有二脚阻值只有几K,从旧主板上找一同型号的晶振换上立码正常。节省了100元买主板的钱!
   无论是修电视还是其它电器、从没有碰到过晶振接近短路的,这是第一次见到,朋友师傅们碰到过吗?有图为证

网友:
恭喜修复!

网友:
  祝贺,成功修复。

网友:
恭喜修复

网友:
洗衣机电脑板晶振坏的很常见,尤其海尔的坏的最多,但具体怎么坏还真没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密封胶凝固时,对晶振施加了几何压力,晶振受不了,造成损坏接近短路 ...

这样说好像不成立,大多是自然损坏。

网友:
洗衣机晶振损坏很常见,不稀奇。

网友:
现在很多人都是直接换板,不像修黑白电视机的那个时代了,必须把故障元件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