甩干桶转速慢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1-22):
荣事达全自动比较老的洗衣机,大概有十年吧,最近出现脱水甩干时甩干桶转速好慢,用手辅助转动甩干桶能达到快速转动并能甩干。开始以为是电脑板问题,换了一个淘宝高仿件转速一样,后面换了一个拆件(确认是原装),还是一样。各位师傅这是电容的问题吗?

楼主:
忘记了说,我的洗衣机开盖也能快速甩干,那盖子的有一个弹簧什么东西断了,我卡了一个东西进去,能开盖转

网友:
安全开关坏了还可以卡住了用,不怕危险?

网友:
最起码你得有一块万用表,还要懂得判断电机电容的好坏

网友:
家有儿童,危险至极,

网友:
只从目前描述;只能判断出。电源线、电脑板是正常的。
其它部件末有数据表示未坏!
深层分析;电容应该末坏。原因是洗衣可能正常(搂住未描述,估的),同用一电机,就断定为正常。
搂猪啥都不说让人猜猜玩的。
没时间、不猜啦。去吃饭。

网友:
转速慢主要检查电机

网友:
找师傅修吧,起码那个电脑板不用出冤枉钱

网友:
电脑板都能换了试试,为什么不测一下电容量或换电容试试啊?

网友:
测一下电容量

网友:
换电容远比电脑板简单和便宜啊,都是先简后难的。如果电容有问题那么洗应该也有问题。要么就是没有甩,离合器问题

网友:
甩干桶的开盖开关是安全防护用的

楼主:
各位师傅洗衣服电机都正常,原电脑板因变压器坏了才换的,就甩干时转速慢,用手辅助转动能快速转动脱干,请各位师傅不惜赐教,到底是电容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更换离合器试一下。

网友:
代换法,怀疑一样换一样,不就能修好了吗?还有一个前提是换上去的是好件。

网友:
看看皮带是不是松了!别去瞎搞。还有就是离合器中心轴是不是被袜子緾住了

楼主:
修好了,原来那个开盖刹住甩干桶的卡子断了,后用一东西顶住以保证能甩干桶,结果沒完全顶起造半刹车。

网友:
你的洗衣机有可能是那种用电脑板控制的双缸洗衣机,不知是否对?

网友:
测一下电容容量或用同规格电容代换

网友(2020-03-01):
半刹车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