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A80LJF60X11海尔电视机开机机无亮度

楼主(2020-01-25):
A80LJF60X11海尔电视机开机机无亮度,请高手指导

网友:
灯丝亮不

楼主:
只有电源指示灯亮

楼主:
电源电容320V有

网友:
新年好,提供一下测量数据才对。

网友:
有无伴音?

网友:
灯丝电压,加速极电压,三枪电压,先测一下

网友:
过年啦,歇歇再干

网友:
有字符,查亮度通道,解码矩阵。
无字调符调加速。
(1)无光栅→显像管不具备发光的条件。
(2)水平亮线→场逆程脉冲丢失导致沙堡脉冲异常。
(3)满屏回扫→亮度通道,视频信号丢失(AV/TV转换电路),行场脉冲丢失(沙堡),黑电流,ABL,静噪,I2C总线。

网友:
没有检测数据,无法分析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