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充电口!不能充电了!

楼主(2020-01-29):
给孩子买的学习平板!充电口弄掉了,焊接好,充电一直显示百分之一的电量!测电池两端3.17V插上充电口电池两端降到3.05V,充一天电开不了机了!测GND跟VBUS之间有5.1v,到电池很少才3.05v!!电池正极VBAT跟充电口正极VBUS是不是应该相通的?不要怀疑是业余的,只修家电,手机没接触过!请前辈们多多指教

网友A:
楼主老师好  VBAT与VBUS在唱戏机电路图是通的  有电压差吗 仅参考

网友:
手机也没弄过,但知道电池正极VBAT跟充电口正极VBUS,肯定是不能直接相通的,中间隔着DC/DC降压充电控制电路

网友:
如果是带电焊接,就很有可以损坏其他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老师好  VBAT与VBUS在唱戏机电路图是通的  有电压差吗 仅参考

有的!把电池拔掉到电池正极那边有3.17v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把电池拔掉到电池正极那边有3.17v电压

考虑一下,这是虚电。接个假负载试试?

网友:
带电焊,焊坏别的东西了吧……

网友:
检查焊过的地方有没有短路或断路的地方啊,也可以找个相同充电口的旧手机参考一下啊

网友:
应该是操作不小心,故障扩大化了

网友:
不会是摸屎罐被搞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