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C盘用分区助手扩容后不起动。

楼主(2020-02-03):
Win10系统C盘用分区助手扩容后不起动。原来只有35G左右的系统盘,空间只余800M了,用分区助手扩大至70G后启动失败,扩容后系统无法进入,求救!

网友A:
重装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吧

我不会在BIOS里设置U盘启动呢。

网友:
不是有提示吗!按F1进入修复模式,按F8可以指定其他的启动方式呀,你如果有系统的安装程序,可以先试试F1修复模式,不行就得用F8指定U盘启动重装系统了。最后特别提醒!不要轻易用扩容之类的分区软件动系统盘!

网友:
放假时间太长,这下好了,把电脑给折腾坏了,开机按F11试试

网友:
分区表更动后会出现这种情况,最简单的办法是重做一个系统。

网友:
瞎搞,重装系统吧

网友:
系统盘容量要足够

网友:
久了就会发现

楼主:
按F1F8都没用,重装系统卡在设置U盘启动顺序这里了,这几天,天天在Bios里试,也不记得改了哪里,今天突然起动了,C盘已扩至70G,已装好系统,查看SSD硬盘启动记录,重启大约400次,装个系统重启400次哇!要不是因为疫情被关在家里面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耐心?感谢各位回复。

网友B:
启动400次,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400次,厉害了。

也可能是启动390次,反正不会低于300次,现在电脑修好啦,要说怎么修好的呢,说出来笑死人,我插启动U盘的USB端口居然是坏的,那天偶然把U盘插到别的口上就好了,唉,一个端口害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