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助

楼主(2020-02-14):
一创维55E380S,开机直接显绿灯,但屏不亮无图无声音,求教检修途经!谢谢了

网友A:
你这样提出问题有点不妥,一点检测数据没有,别人无法分析。就像大夫看病是的,得先检查身体,对相关的部位做个拍片或X光什么的,才能有真对性判断。你还是拆机先测下电源各路供电正常与否,主板供电和主板开机电压等相关数据再说吧。

网友:
创维通病,不会修直接换主板。

网友:
请师傅修理吧

网友:
创维通病,请师傅修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提出问题有点不妥,一点检测数据没有,别人无法分析。就像大夫看病是的,得先检查身体,对相关的部位 ...

谢谢指点!到时再来请教!我是业余修理,休息时间才有时间去拆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