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80无线摄像头频繁报警,怎么解决?

楼主(2020-02-15):
V380 无线摄像头晚上频繁错误报警,没办法调报警灵敏度,有师傅遇见过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调试方法你可以向销售商可取

网友:
以上的都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
把喇叭拆了

网友A:
具体你也没说是哪一项报警,比如录像,红外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你也没说是哪一项报警,比如录像,红外等

移动侦测报警,太灵敏了,没办法调整灵敏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移动侦测报警,太灵敏了,没办法调整灵敏度

可以关掉啊

网友:
移动侦测报警,可以调侦测的画面分区,你不可能把整个画面都设为移动范围吧,那灵敏度不高才怪,树叶子动一下都会报警。